[维修求助]
苹果A1395

楼主(2018-01-20):
苹果A1395现在是充不了电,现在的问题是插上充电器就显示电池图标,充电几秒后就显示苹果标志马上就黑屏,一直反复循环 。不知道是电池问题还是机子问题,请教哪位师傅修过这个问题的

网友A:
首先清洗尾插接口,一直充电。这个可能是电池电量过低了,多充一段时间就会正常开机了。电量不足也会出现这种现象,水货还不能关机充电。

网友B:
应该是电池坏了吧,先定个电池回来试试先。

网友:
安装爱思助手

    想办法能暂时连接一会儿电脑。。

   一是充电接口。。二是电池真的必须要换了

网友:
电池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C:
给平板背后用热风枪吹一会,加个热,再充电试试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给平板背后用热风枪吹一会,加个热,再充电试试看

这个方法已经试过了还是一样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池坏了吧,先定个电池回来试试先。

换电池要拆机,技术有点不好不敢拆啊,怕破触摸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清洗尾插接口,一直充电。这个可能是电池电量过低了,多充一段时间就会正常开机了。电量不足也会出现这 ...

拿4A充电器充两天了,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凯里市有那个师傅可以修没,可以的联系我

网友:
这种平板随便搞,触摸屏又不贵。

网友:
这个是电池 点放完了吧   多冲下看呢

网友:
这个情况像是电池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方法已经试过了还是一样的 谢谢

这样的话,只能换个电池试试了

网友:
你充电肯定要看有没有电流 没电流什么都不要尝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