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联想G405 LA-9912P

楼主(2018-01-20):
机器到手的时候待机0.06不触发不上电,同行拿来的说在其它地方修过看看能不能修,拆机发现里面好多小强 EC有点腐蚀 EC和EC边上的芯片PU601加焊过,哎,开始就是以为只是芯片加焊过才走了好多弯路,先用洗板水处理 EC重新补焊,上电还是一样0.06 测3V有,那天脑子也不好使没留意5V了,(实际5V只有1.5V)不触发拼命拿着EC测条件,其实0.06是有微短路了的正常只有0.01 5V微短只有1.5V弯路就不说了,3V正常EC基本条件都正常是后来查PU601 7脚供电的时候才发正5V不正常只有1.5V,经查是5V上面一个电容短路了,换好了5V出来了,开机指示灯亮一下,电流表CC1就闪红灯了,再测公共点没有电压了,负载短路隔离保护了,经测量问题就出在PU601上管短路,这时候才发现PU601好像不太对,二排脚位还有一边二个脚是接地,拆下来的芯片只有二排脚位没有接地脚,难道芯片被上家换错了?立马上淘宝搜芯片型号,果然脚位都不对,立马买了二个芯片,等了三天才到 到了装好,待机0.01 开机0.25左右,接内存也是0.2几左右?电流感觉有点低正常要0.4左右吧,接个内屏试下吧,果然电流一下0.3几0.4几亮机了 其实机器问题不大哎!~

网友:
思路不错,最近很少修笔记本了,天天跑外面,BGA都2个星期没开了

网友:
恭喜完修。 细心真是维修的要领啊。

网友:
二修机一般不那么简单的.楼主技术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