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请进,从来没遇见过的波形与故障

楼主(2018-01-20):
此机器不开机,待机电流0.2偏高
查到待机芯片PWM5V这里有问题,后级PJ33已经断开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这个电感待机就发烫而且啸叫,并且电感后端的固态电容很烫,开机电容就比较烫
换过固态电容,还是依旧很烫,以下是5V电感后端波形
哪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而且这个波形从来没见过,电感后端相关电容都以拆过,故障依旧
芯片换了几个,PD7也拆过,故障没变化

网友:
过压,换反馈电阻解决。

网友:
楼上说的有理,VFB1检查下,反馈电路故障,

网友:
这个看上去就是过压保护,。。。。。。。。。。。。。。。。。。。

网友:
可能是反馈分压电阻异常,导致输出飚到6.2V过压保护了吧

网友:
二楼正解,查反馈电路,就对了。。。。

网友:
反馈的问题,二楼已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