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5L主板时而不认硬盘

楼主(2018-01-20):
进BIOS 检测不到硬盘。PE里面也检测不到,求思路

网友:
硬盘转接板接口检查一下,有无腐蚀断线。不行就买一个转盘转接板换了

网友:
这款 转接板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硬盘小板容易出问题............

网友:
检查转接板有否断线,硬盘想必你肯定已经换了试过了

网友:
先排除转接板,然后BIOS 桥 都可能

网友:
查转接板部分,很容易出问题,有时认不到应该就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这个要一点点查了,看看有没有供电,什么都没有测怎么帮你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台故障一样的,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学到老用到老。

网友:
确定硬盘是好的,买个小板回去试试了

网友:
取这块小板  要小心点  很容易坏,

网友:
先排除转接板这个容易坏,再看 桥 都可能

网友:
这个机器最容易出转接口不良导致不认硬盘

网友:
一个字 先刷BOIS在说  现在刷BOIS才是王道

网友:
干它直接干,楼主你修好了吗不查条件?

网友:
根据楼主描述,时有时无的,那一般就是硬盘小板的问题了。

网友:
硬盘小板在哪能买到,在淘宝上搜不到

网友:
这个小板需要查什么条件呢?

网友(2019-09-16):
检测不到硬盘专题
:
https://www.chinafix.com/zt/691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