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N5110笔记本触发电流偏低

楼主(2018-01-20):
  电脑是同行拿过来的 说是换了键盘跟固态硬盘就开机不起了 接到机拆机裸板 插上电电流0.02 测试各电感电压有1.5 V 1.8V CPU  显卡都无电压 COMS电池放电也不起作用 以为是BIOS坏了 下载刷了一次不行 估计还是哪里缺电脑造成电流上不来 就在论坛搜相关问题 找不到一个同样的我问题 只能根据论坛分析下了 下载图纸测量U3601 -U3602电压没有出来 经过乱分析是经过 15V_S5电压 经过R3604另一端没有电压 一路看 还有一个6脚管子Q3602 看2脚的引脚定义不简单 直接从戴尔料板拆一个引脚定义是一样的时下 我一般拆芯片从来不看图纸的 我是看主板两颗管子6个脚 哪几个对地 哪几个脚相连接 我就觉得可以通用 习惯这样了因为看不懂图纸 找图纸也麻烦  Q3602这颗管子换的时候不小心把拆下来原有的脚位打乱了 然后仔细看这引脚定义 分析居然还领悟了一点经验 就是这颗管子没有相反定义 随便安装都是对的 因为1-4是S对地  2-5是G  3-6是D 换上去抱着希望上电 居然好了额 哈哈 第一次瞎分析看图纸修好一个机 。

网友:
修好机的那一刻 心暗自欢喜 希望大家多多分享经验。

网友:
多分享经验,我们要多看基础啊 不然看不懂的

网友:
最近好久没修电脑了,修电脑不赚钱了,生活苦 啊

网友:
U3602-U3601的4脚是控制脚 所以才会想到 其他的就写不了那么详细 希望大家不要见笑 。

网友:
转换电压的问题吧!

网友:
很需要我也是基础不扎实的谢谢你分享经验

网友:
有图还是看一下好,有时凭感觉容易把故障扩大化。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經驗,並感謝您

网友:
二级电压问题吧,,,,,,,,,,,,,

网友:
5V转换电压出问题,这个还算是比较好修的,只要有图纸,都还好找.要是掉电,蓝屏不跑码 不出U供电 那就难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