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跑0.85不动 无集显供电 LA-7981P 版号

楼主(2018-01-20):
联想G480 跑0.85 不动 刚开始以为 BIOS 问题  刷过 没用
后测量供电没有CPU 集成显卡供电  看来难搞
论坛里 看了半天也没有这个通病 只能自己搞了

网友:
图片上的说明 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没上去。。 我懒得知道他怎么来的  直接把J1连上就OK

网友:
U3  一面有1.5V  一面只有0.4V  导致CPU 无集成供电

网友:
我也这样连过 也是480这机器  可能也算通病吧

网友:
U3开启不正常吧。直连省事……。

网友:
这个也修过不少了

网友:
问题描述简单了点吧????有点看不懂

网友:
我想问下这个直接相连对后期有没有影响能用多久呢

网友:
我想问下这个直接相连对后期有没有影响

网友:
后期有返修。不过抗一个月没问题。我之前也这样接过。保不齐是个通病

网友:
吧u3换了撒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經驗,並感謝您

网友:
这机器还有这通病。。下次遇到试下楼主的方法 谢谢

网友:
我手上正好有这样一个机器,情况和你的一模一样,不愧是一个妈生的,最后,感谢楼主,不然我还得研究半天

网友:
这个问题遇到的少啊。。。。。。。。。。。。。。

网友:
这个就是 管子没导通吧。。。导致的 。。。。这个问题 不难修

网友:
这样会待机高吧,相对是把转换电压直接接上了

网友:
我都是直接换先刷BIOS 确定竹板无进水什么的就直接换PCH

网友:
这个应该有通病了吧,只是有时候修得少

网友:
二级转换电压出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