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手机无指纹 指纹蓝色 待机假死

楼主(2018-01-20):
苹果手机无指纹 指纹蓝色 待机假死 这个问题现在好多的 一般是iOS10 系统 iOS11 出现的多 解决办法可以 使用国产指纹 解决  或者直接断开,直接撬 不要风枪 指纹供电,开机进系统指纹选项灰色就可以了  苹果6 6p 供电是FL2119  苹果6S 6SP是FL4100

网友:

gagg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A:
用不是一套的行吗用不是一套的行吗

网友:

回音哥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不是一套的行吗用不是一套的行吗

一样不行 的一样会出现待机假死  只要是原装指纹 都会识别 只是不能添加

网友B:
楼主  你这个待机假死  是不是灭屏后有时候不能亮屏的意思?有时候要等1分钟 或者几十秒又可以亮屏的!

网友:
这个不错啊,可以的

网友:


网友:
已收藏  谢谢分享   小白经常来偷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你这个待机假死  是不是灭屏后有时候不能亮屏的意思?有时候要等1分钟 或者几十秒又可以亮屏的!

是的 待机之后半天不能亮屏 有时候按10多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楼主  你这个待机假死  是不是灭屏后有时候不能亮屏的意思?有时候要等1分钟 或者几十秒又可以亮屏的!

我一台6SP 返回键都不见了 指纹自然也没有了  我买了一个返回键直接能使用就是没有指纹了嘛,,但是就出现楼主你现在这个故障  他就是偶尔不能唤醒  试过一次唤醒不了 要拔电池才行,。。

网友:
学习了,楼主技术还是不错的,

网友:
学习了,楼主技术还是不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一台6SP 返回键都不见了 指纹自然也没有了  我买了一个返回键直接能使用就是没有指纹了嘛,,但是就出 ...

是的 你更换的指纹肯定是其他机器的原装指纹 所以会这样 你看看指纹里面是不是蓝色的字 如果是 蓝色的 那就会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 你更换的指纹肯定是其他机器的原装指纹 所以会这样 你看看指纹里面是不是蓝色的字 如果是 蓝色的 那 ...

必须指纹是灰色的 就可以了 不会出现这个待机假死了

网友:
没碰到过这情况  学习了,谢谢  经验要不断的积累

网友(2018-02-28):
赞一个,楼主真是好人
想下载可是没有分

网友:
不知以后苹果系统能不能解决。我这有的用户一听指纹不好使就不修了。

网友:
请教下 我的6P指纹蓝色 无法录入指纹  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手机无指纹 指纹蓝色 待机假死 这个问题现在好多的 一般是iOS10 系统 iOS11 出现的多 解决办法可以 使用国产指纹 解决  或者直接断开,直接撬 不要风枪 指纹供电,开机进系统指纹选项灰色就可以

网友:
指纹灰色的和蓝色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
不错,学习啦,很好的经验分享!!
学习了

网友(2019-03-13):
现在新系统没遇到过这种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