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VM590Z内存供电芯片型号?

楼主(2018-01-20):
哪位大神修到过华硕VM590Z的机器  知道这内存供电芯片的型号不
机器上的芯片被烧了个洞  型号看不清
板号 X550ZE REV:2.0
在线等  急急急???

网友:
烧得这么厉害,拆下后查查后级是否短路,如果短路估计板载U会坏掉。
芯片型号应该是UP1565P

网友:
这机子好像没有图纸 你看下能不能找到点位

网友:
像是RT8207M (芯片印字J7=开头)

网友A:
不过RT8231B (芯片印字3T=开头)可能性更大
其实和RT8207M差不多,就11脚不同。RT8207M的11脚是5V供电,而RT8231B的11脚是上拉或下拉

网友:
估计后极也不行了

网友B:
哥,你的内存条烧坏了哦没有哦???

网友:
应该是内存条骚坏了吧:lol:lol:lol

网友:
找图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你的内存条烧坏了哦没有哦???

哈哈  内存也烧坏了  烫的不要不要的

网友:
华硕的一般会用UP1565P,不过这样烧掉板载内存基本也就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RT8231B (芯片印字3T=开头)可能性更大
其实和RT8207M差不多,就11脚不同。RT8207M的11脚是5V供电,而R ...

应该是3T=2H  D10

网友:
找份图纸吧

网友:
公示硕没有图纸,看能不能找份点位图。

网友:
我来回答你,这个是RT8231B
帮我量下13脚那个电阻阻止好吗?

网友:
不信,你可以看我发的帖子。绝对是这个芯片

网友:
内存估计也烧坏了吧

网友:
已经看不清了 。。谁知道和楼主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