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ir 装系统固态盘损坏

楼主(2018-01-20):
今天给一个苹果机子装系统,装一半突然关机,再开机就一直灰屏。去掉固态盘就能正常显示。手里没有固态盘没办法试。
型号是 a1465 固态盘是东芝的。。这款硬盘是不是特别容易坏啊
Mac

网友:
这个固态盘 怎么能修好啊?是不是固态盘的问题大一点啊。前一秒还好着 进度条都在跑,突然关机,再开就灰屏。拔掉固态盘,可以进u盘引导。这个是不是固态盘受保护了

网友:
遇到同病相怜的人,我上次接了一台,也是拿过来装系统,装着装着屏幕显示问号,检测不到硬盘。A1465有一款硬盘是存在问题的,后来把这个情况和客户说,好说歹说换了个硬盘。邪恶的淘宝上有兼容的固态硬盘,不过要价格转接口的。比原装的要便宜不少。差不多一半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