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1-W65E0-D03维修一例,SONY

楼主(2018-01-20):
版号:6-71-W65E0-D03    SONY 索尼
故障现象:待机偏高0.2 拆机测量公共点,正常19V,随后测量待机芯片LDO3/5V都正常
之后测量PWM3/5V,不对劲了
3.3V电感这边1.6V左右,5V电感这里2.3V左右,万用表测量!
5V电感这里有啸叫声,而且后级的固态电容特别热
综合待机偏高来判断,可能5V这里有短路
5V可能短路
打值184,5V电感直接接电流表,电流100多毫安,很正常啊...
这里说明一下,100多毫安是正常的,因为5V电感会去到公共点,通过PWM上管
打值+烧机综合判断没有短路,而且没有微短
那电感怎么会啸叫的这么厉害,而且电容很烫,第一时间我把后端固态电容更换了,然后故障依旧
没办法了,示波器需要出马了
5V电感前端波形非常正常
图1是5V电感后端波形,What ?
这是啥?    我有点不懂,发个帖子,询问一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32903-1-1.html
第一位回帖的大神,瞬间提醒了我
过压,确实5V电感,已经达到了6V
马上检查反馈电阻,还真是下拉电阻坏了,更换一颗立刻可以开机了
本人以往的经验来讲,过压都是保护之后不输出,然而此芯片UP6182
过压之后继续输出,本人一时大意乱了阵脚,所以才没有分析出此波形
希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吧
以下观点抛砖引玉
电容发烫的原因总结从波形分析(请看图1),估计是保护的瞬间低于0V(图2),可能说类似于接地吧,所以才导致的过热。以及电感啸叫
图1

图2

网友A:
各位,加点分啊。。。

H55

网友:
恭喜完修 。很好的宝贵经验, 加分了。

网友(2018-04-28):
引用 网友A:
各位,加点分啊。。。
                                                                               ...

给你 加 10分。。。。。。。。

网友:
加不了哦。,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