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指纹不能用

楼主(2018-01-20):
我接一个苹果6   最开始是指纹不能用 漏电快   我查到c2134短路  ,于是撬掉了,后来不漏电了  但是指纹还是灰色  又检查到1.8v没有   是fl2133断路  于是我短接了  1.8v有了  开机发现指纹成蓝色   但是耗电又快了  关机在开机   指纹又灰色了 测1.8v  3v   16.5v都有  我不知道怎么查了 师傅出出注意  我刚学  麻烦指导一下

网友A:
打下接口的对地阻值吧,搞不好有惊喜

网友B:
我也要学习 修好了没有楼主 先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下接口的对地阻值吧,搞不好有惊喜

阻值都正常哦     不会修了       有知道的师傅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要学习 修好了没有楼主 先收藏

没有修好     放一边了   现在无从下手

网友:
修好没?手头也有一样的机子  我是小白

网友:
搞不好指纹模块坏了,那个就没办法 了

网友:
不错不错,学习了,感觉指纹模块是以后维修的一大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