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手机维修]
有没有修vivo手机的同行

楼主(2018-01-20):
我手头有一个vivo x9plus,我自己是修电脑的,修的基本都是同行转手来的,前两天同行自己的手机屏幕坏了,自己淘宝买了个总成叫我帮他换下,我平常手机没事屏幕碎了什么的也自己搞搞,所以也就答应了 但是拆机的时候 由于没注意双面胶,不小心把他的开关机排线拆断了,在淘宝买了个回来装上发现 开机键和音量上建串键了 ,音量下键按了没反应  上建和开关机键 都可以关机,其他功能都是好的正常的,就是音量键和关键件两个键串键,因为没去搞过手机主板这一块,平常也就帮身边朋友换换屏幕什么的 ,主要自己专门弄电脑这一块,实在美精力了,手头也没图纸,大致看了下接口没问题 ,不知道是不是主板的问题,音量排线我已经换过两个了,一样的,有没有搞手机的大神,我发过你给你看下 ,现在其他都正常 ,就是音量排线和开关机排线串键,有没有大神,联系我下 ,谢谢了

网友:
看看接口旁边的的电感是不是有问题了?先查下供电看看吧。图纸不好找

网友:
不在自己的专业还是不搞为好  ,有时候明明是好心  却搞得个不愉快

网友:
拔掉音量排线,用镊子接地短接插槽内各针脚试下

网友:
你买的音量排线问题!之前试过是哪个插接口哪里焊工粗糙连锡了,自己加焊或者重新用风枪吹下重装就OK!

网友:
接口旁边的的电感是不是有问题了音量排线问题

网友:
排线接反了会不会啊。。。。。。。。

网友:
修电脑跟修手机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地方

网友:
一个一个修,先拆音量上,再拆音量下,慢慢找,如果是排线的问题很好修,主板的问题慢慢查电路图

网友:
加扣扣吧,823256368。你这只要确定排线对,一般都是电阻电容的问题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 就是定回来的排线问题   尼玛 坑死了 ,在某宝地址是上海不同的店分别买了一根都有问题  后来我在深圳买了一根 装上去就好了 还好好了,吓死我了 好心帮同行换个屏幕  要是主板出问题就尴尬了

网友:
这个就是以前的总成,  上面的那个排线就是上海买的 ,深圳买的已经装机了 没拍下来  ,这根上海的排线买回来就是有问题 串键  在不同的店分别买了一根都一样串键  让我以为手机主板坏了 ,后来实在没办法在深圳买了一根,今天刚到 立马测试一下 装上去好了 谢谢大家了

网友:
爱拼才会赢,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先拆音量上,再拆音量下,慢慢找,如果是排线的问题很好修

网友:
打不下对地阻,看看,,多换几个排线,,,手机配件水份大的很哦

网友(2018-02-19):
我还是在实体店拿货算了,有问题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