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家平板、笔记本上的这类微少插座如何更换焊接

楼主(2018-01-20):
求教大家平板、笔记本上的这类微少插座如何更换焊接

如显示屏、键盘、
笔记本里面还算比较大,  现在平板这些座子,一不小心损坏,更换就非常难搞,针脚特别小

希望大家支支招,

网友:
风枪,有螺旋风枪最好,当然老手什么都可以,随意更换

网友:
对的,上风枪。上风枪。听说回复有金币哈!!

网友A:
进口焊膏,加风枪,加好座子(要耐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口焊膏,加风枪,加好座子(要耐温)。

主要温度难撑握,座子易熔,或者虚焊

网友B:
低温焊锡可以解决温度过高锡没化座子熔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温焊锡可以解决温度过高锡没化座子熔的问题

系喔,怎么忘记这重要问题呢。低温焊锡

网友:
这个板子像是华硕的平板,t100ta吗?

网友:
如果可以上下同時加熱就會比較好銲,不然就用低溫鍚看看

网友:
有螺旋风枪最好,当然老手什么都可以,随意更换

网友:
比手机主板的针脚大多了,佩服那些换手机CPU的大神们,。

网友:
这个不难的,上面风枪温度不能高,怕塑料化了,可是板层铜多导热快,所以单靠一个风枪效果不好。仿照BGA吧,
我用个屏幕分离机加热到150-170度,板子放上去烤一会,风抢250度,一吹就好了。完美拆下。上次旧板拆了个5S触摸排线座子,换到板子上去,速度快效果好

网友:
这种接口 坏了 是头疼

网友:
这个都可以吧 习惯怎么搞都可以  注意时间  和温度

网友:
座子坏了难搞,就是焊接的时候不好焊,容易连焊

网友:
熟能生巧,干多了技术就上来了。需要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