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这种液晶电视如何点屏

楼主(2018-01-20):
最近碰到几台大屏的液晶电视机了 驱动板后面又增加了一小块板 通过短短的屏线连接,然后又通过这块增加的小板将屏线一分为二到了逻辑板,增加的这块小板同行称之为倍频板,这样的屏怎么去点屏呢?请教一下 先谢谢了!忘记拍图片了,呵呵,知道的同行们说一声了,大家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按照你的描述,应该是120Hz倍频板(或叫120Hz转接板)。

网友:
倍频板不坏的情况下,就把这个倍频板也当作屏TCON板一部分,按照驱动板到屏那样连接正常点屏去点屏,只不过TCON那接口换为了双排杜邦头接口(一般情况下是这种)。双8bit就双8bit点屏,双10bit就双10bit点屏。不过,驱动板程序要配对,不然有可能画面分叉、分两边等等情况。

网友:
这个怎么去点屏了 高手出招一下 谢谢!

网友:
难道不是拨开红色框再找合适接口的点屏吗???

网友A:
TCL电视,现在是什么故障?
修这种机,花屏,灰屏故障,不用表的。用手指头点点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TCL电视,现在是什么故障?
修这种机,花屏,灰屏故障,不用表的。用手指头点点就知道。

我也 接了一台这样的 电视  下载正在维修中     高手 分享一下经验吧

网友:
拿掉 逻辑板到屏幕的屏线 任意一边 有一边是好的 一边是花的 问了几个同行都说一样的结果 三星的屏幕你就别折腾了 没用的 坏啦!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遇上这样的机子,花屏或者灰屏,只有两点:一是排线接触不良,二是屏故障。如果是排线接触不良,手指头动动排线便知。屏幕故障花屏的,就是图像上下跳动的,去掉一边,另外一边正常的,那就使用切割法,这个不好讲,长篇大论,论坛里曾经就有这帖子的。

网友:
排线问题也是关键,要处理好,否者容易返修,TCL的LED的机子这故障很常见,就是捡钱。屏故障的稍微麻烦点,基本也是捡钱。
像我这儿的,这故障,400到600块。你们这些不专业的,搞七八百上千应该木有问题。

网友:
排线指的是主板到逻辑板间的信号线。

网友:
感谢楼主,学习啦,进一步学习,哼哼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