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E431

楼主(2018-01-20):
联想 E431  掉电 搞BIOS就行,老铁们

网友:
你这故障刷了就可以了吗?我之前有遇到一台是不开机。修复后就是开机掉电。后来换风扇就可以了。

网友:
哦哦哦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学习了老铁

网友:
这也真是太简单粗暴了吧,下次掉电我也刷下

网友(2019-03-01):
BIOS问题是会导致掉电故障,感觉现在新机器BIOS问题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