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外星人 M17X R4 开机7声报警

楼主(2018-01-20):
DELL外星人 M17X R4  版号QBR00 LA-8341P LA-8341P REV:1.0  A00     按开关 7声报警   裸板测试 电流0.8几     CPU  已换      不上CPU  也报警 7声  什么问题 各位同行 有没有修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更新下BIOS。。。。。。。。。。。。。。。。

网友:
BIOS 刷的了    还是一样BIOS 刷的了    还是一样BIOS 刷的了    还是一样

网友:
BIOS 刷的了    还是一样BIOS 刷的了    还是一样BIOS

网友:
BIOS啦。。 现在的新架构。 拿到手里第一时间干BIOS 有惊喜。

网友:
已经刷过BIOS就不用考虑BIOS问题了,量下时钟,复位这些,还有外设.报警7声的范围是很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