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平板维修]
这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8-01-20):
三星GT-P3100不充电,有短路。插电后这个芯片发烫,这是什么芯片?

网友:
136s cc250这个芯片插电后发烫。

网友A:
看着好像是充电IC,在电池座周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好像是充电IC,在电池座周围吗?

是充电芯片,在淘宝上找到了。是充电芯片,在淘宝上找到了。

网友B:
伟大的X宝告诉我们,这个是个三星的充电IC。。。。X宝是个好东西,一般不知道的芯片我都是去上面搜。。。一般都会有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伟大的X宝告诉我们,这个是个三星的充电IC。。。。X宝是个好东西,一般不知道的芯片我都是去上面搜。。。一 ...

嘿嘿,是的 一般都能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