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3787-A单独用电开机提示电池电量不足标志后关机 请问这个正常吗

楼主(2018-01-20):
820-3787-A单独用电开机提示电池电量不足标志后关机 请问这个正常吗

网友:
电池电量要高于百分之十,才能开机,这个是正常的,显示一个电池充电图标,红色的.之后就会自动关机了.你把电池电量充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
正常啊,很简单的道理,它都提示电量不足了,他不关机难道要超负荷工作啊

网友A:
正常,电池电量要高于百分之十,才能开机,这个是正常的,显示一个电池充电图标,红色的.之后就会自动关机了.你把电池电量充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电池电量要高于百分之十,才能开机,这个是正常的,显示一个电池充电图标,红色的.之后就会自动关机了.你 ...

谢谢                          果然充满                      了就能开机了

网友:
苹果有的电池坏了也不开机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   这个问题不需要纠结

网友:
ertretertert二套二厅二不热通过幼儿园入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