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掉电

楼主(2018-01-20):
刚刚修好一台l联想y450掉电,又来一台G4掉电,进系统半个小时左右掉电,换MOS管,刷BIOS后,可以管3个小时不掉电,但是3个小时过了又掉电关机了。。。这下无语了。。。。有人说充电芯片问题,我把电池拔下来,也是掉电,也一样啊,应该不是充电芯片问题了吧。。。。试着做下显卡,,,坐等结果哈

H55
广达R12 还是R13 的主板?

网友:
G4 好像可以直接改集成吧。 去掉电感变集成 测试看看。 BIOS 要考虑。。

网友:
掉电大多都是BIOS问题,可以试着多刷几个

网友:
G4分很多款,楼主这个是二代平台的吗?二代平台掉电问题很少的.CQ42 HM55平台的就多.

网友:
这款机器,显卡虚焊引掉电的也不少。部分DellAMD显卡的,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G4掉电大部分是因为显卡原因引起的

网友:
G4很多款哦  BIOS 显卡都有可能啊

网友:
显卡  显卡!!!!!!!!!坏的太多了

网友:
反正不是显卡就是bios,也就这两样了

网友:
换显卡试试呗~~~~~

网友(2018-02-26):
  AMD的话就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