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丑,华硕S300C不开机。

楼主(2018-01-21):
型号:华硕S300C

问题:客户描述,按开关一点反应没有。

检测:插可调电源,电流0.00A。无电流。报价,主板烧了。客户接受。

维修:拆机,三下五除二,裸板拆出。目测一遍,充电芯片BQ25A进水。忘记拍照了,直接洗板水伺候。洗干净。焊接一遍。通电,无电流。没捡到便宜。按时序来吧。
          找了半天,平台没图纸,某宝也没找到。那就瞎测吧,插电,测3/5V,没有。再测19伏VIN吧,没有。直接找到公共点管子,发现一端19v,控制级

无电压。
      看来保护隔离的问题,看来还是进水部分的问题BQ25A图纸。BQ25A工作时序:1、20pin 19V。  2、6pin2.5-3.1 。3、16pin 6V线性。 4、4pin输出24V
咱就量这几个,前3个决定最后一个,我量啊量,1pin 16pin都对。6pin无电压,4pin不用量了,肯定没有。  测6pin有2个电阻分压产生,并不是BQ25A输出的。
19V分压成2.5-3.1之间。找板子拆,找了个20K,再找3K找不到,找了个4.4k的试了下,电压3.17.还是不出24V。不死心,找了个2.5K和1k的串联,电压在两个电压之间了,4pin 24v出来了,这个分压要求这么严格,3.17V都不行。我也是醉了。

网友:
高手高手 厉害厉害。。。。。。。。。。。。。。

网友:
这就是高手哦 大师级别了

网友:
竟然 不加分,我这帖子写的不好,对不对

网友:
ACDET出问题了

网友:
真的很厉害   学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