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屏幕裂纹带竖线,不知道如何维修

楼主(2018-01-21):
各位高手请看图片,这种情况到底是屏幕液晶裂了还是排线坏了呢?该如何维修?
请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
屏的问题 不好搞 专家修吧。。。。。。。。。

网友:
屏的问题,需要压屏机来修,但是不一定能搞好。

网友A:
原因就是屏上的软排线虚焊或断线的问题

网友:
个人觉得不是排线的问题是屏裂了

网友:
这个要压屏上面的线,要用机器压的

网友:
前后晃晃屏    看裂纹动不动   如果动的话就是屏线问题‘

网友:
这个一看就百分百是屏裂了,裂的地方很明显就是在那个线的分界处啊,说排线坏的兄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排线坏造成的线基本自上而下是连贯的,不会这样突然断开的

网友:
液晶挂了,换液晶吧

网友:
明显是屏中间裂了嘛!怎么很多人说是排线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因就是屏上的软排线虚焊或断线的问题

这种情况得怎么维修呢?或者说还能修吗?

网友:
就是液晶屏裂了,这么多人在纠结是屏坏还是排线坏

网友:
这一看就是屏裂了!换屏吧!楼主把mac用出了pc的感觉啊!

网友:
很明显就是屏幕坏了 需要换屏幕了 ,换屏幕吧

网友:
是屏裂了  DIULBA丢了吧!!!!!!!!!!!!!!!

网友:
有高手可以移花接木,只是换一块。显示器。背光都不换改线路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
值得学习

网友:
老板你玩我吧     如果你这个也不懂   我也没有办法   告诉你  换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