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Y481C系统各种蓝屏

楼主(2018-01-21):
华硕Y481C换了各种系统,7、8、10都不行,要么卡在安装界面,要么上后,运行一会就蓝屏,提示ntfs.sys,memory等 各种蓝屏错,怀疑是内存问题,但是内存是焊在主板上的,有没有大神遇到过同样问题的,怎么解决的?

网友A:
把 板载内存 屏蔽掉 ,装一根普通内存 ,测试下, 估计就是内存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 板载内存 屏蔽掉 ,装一根普通内存 ,测试下, 估计就是内存坏

请问大神怎么屏蔽板载内存,在哪里屏蔽谢谢?

网友:
屏蔽板载用独立内存就可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