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苹果电脑这装WIN7

楼主(2018-01-21):
请问大家,苹果电脑要安装WIN7系统是不是得下载针对苹果电脑的WIN7系统才能安装,我网上看了教程,按照教程一步一步的安装,就是没办法去到分区那里,老是提示安装失败。

网友A:
系统随便装,只是驱动包针对指定机型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随便装,只是驱动包针对指定机型而已

好的,弄电脑十多年了,还真没安装过苹果电脑的。真有点OUT

网友:
苹果的系统就是难搞,是该学学习一下了

网友:
苹果的系统就是难搞

网友:
驱动包针对指定机型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希望可以早日用上

网友:
系统安装苹果反而最简单(白苹果),黑苹果难的也是驱动的问题,装来装去驱动是最难搞的,windows你以为简单么,系统蓝屏不让重装你试试,,真心话linux是最兼容的,

网友:
学习学习,希望可以早日用上!!!

网友:
不是,要使用原版的windows 系统才能

网友:
要使用原版的windows 系统才能

网友:
在MAC下分区 重启到PE直接安装就行  驱动是后来装的

网友:
用BOOTCAMP助手里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
学习学习,希望可以早日用上!!

网友:
驱动包针对指定机型{:4_81

网友:
苹果电脑一般都是安装双系统的,苹果自己的系统一般都是不动的,现在新的苹果电脑一般只能安装win8或者win0比较方便,用苹果系统里 的BOOTCAMP软件先分区,然后制作win10的驱动,然后制作完成重启,长按ALT键进入硬盘启动选项,进入BOOTCAMP,剩下的更一般安装WINDOWS系统都一样的,安装完毕系统里一个新建的小分区里有驱动,安装好重启后,就好了

网友:
现在比较新的苹果电脑都智能装 win8  win10的吧  win7都装不了

网友:
苹果系统我也没装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