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78LMT-S2P主板多故障维修

楼主(2018-01-21):
接到一张技嘉A78AM3+主板,上电测试,内存,CPU,等各大供电都正常,PCI-E的A11,3.3V,A13 0V,A14 0.8V,时钟不正常。

测时钟芯片的供电正常后更换芯。时钟恢复但复位灯闪。再重新测电压,我的乖乖,NB_VCC只有0.7V

换掉RT8120NB_VCC出来了,但复位灯还是闪,不走码,并且南北桥发热比较严重。只得又重新测电压,在测的过程中突然诊断卡上的复位灯灭了,南桥也变凉了。除了内存和1.8V在其它电压都没了。

这个没了

这个没了

这个没了

这个也没了,一切只能从头来过了。RT886848脚(EN)有5V,芯片供电VCC5 5V正常,CPU供电0伏。

RT8868的工作流程是ATX正常供电后发出PWOK,经Q54,Q431转出CPUVDD_EN给RT8868,芯片得到VCC和EN后出预供电和VCORE_PWOK去开启南北桥供电。

南桥供电正常后,接收到各个PG后发出CPU_PG_SB,经Q309,Q310转出PWM_PWRGD返回给RT88681脚,RT8868还要收到CPU给的VID后才出真正的CPU供电。

修到这里,按道理该完了吧,哈哈还没有。更换RT8868CPU供电出来了,也开始走码了,该死,诊断卡的代码来回跑,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但就是不亮机,果断刷BIOS

终于停了,屏幕也亮了,到此维修总算结束了。
总结一下:
1、RT8868有EN且VCC正常则优先考虑干掉它。
                  2、这板的25M晶振如果没有VCC_SB会出现有电压但没波型的现象。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780技嘉 我修复率很低  下次碰到 更有经验了

网友:
谢谢师傅分享好的实例,没想到一板多病都被您修的轻松自如!

网友:
这么多的故障都被LZ修好了。。。谢谢分享这主板维修经验

网友:
感觉技嘉的板子好难修的 没修好过几块

网友:
好技术,分析的很清楚

网友:
楼主耐心真大,佩服这么麻烦都坚持搞定了,要是我直接就放弃了呵呵

网友:
耐心够好  这一般都不想动了

网友:
写的好详细   看了都清晰故障问题所在

网友:
楼主的思路清晰,这么多故障都修好了,学习了。

网友:
谢谢分享  在认真的学习中, 。。。。。

网友:
感謝你分享你的實用信息。
非常感謝你。

网友(2018-02-22):
这技术好啊,这样的,也能速度的修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