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说下这个风扇怎么拆

楼主(2018-01-21):
哪位大哥说下这个风扇怎么拆????????

网友:
这个容易,风扇的左右边不是有两个可以按下去的铁钩吗?用力按下去就可以出来了,你先用力按一边,就可以出来啦!

网友:
边上卡扣往下按一下 然后往外拉就好了。。。。

网友: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白啊

网友:
这样的问题好小白哦!

网友:
都是这样成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了。。。。。。。。。。。。。。。

这个我要回复一下,我有经历。拆这风扇你别直接按那钩,你越往下按越紧,如果你边按边推的话,有可能出来,但力道把握不好,极容易伤到手。正确的方法是用两手按那钩两边的框沿,轻轻一按,那钩在重力作用下自动就松脱了。

网友(点评):
这个够详细了!再不会那就找别人搞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