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打开电源自动开机,然后又关机,反复如此

楼主(2018-01-21):
电源的滤波电容鼓了,可是我换了电容,故障依旧。没有头序了,求大师傅帮帮忙支下招。

Power Good 灰色线,给电源上电,周用万用表量有0.02伏电压(正常不?)短接绿色线后电压升到5伏正常。

其它几路电压正常。

难道是换的滤波电容不待行吗?

网友A:
这个故障你确定是电源引起的自动开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你确定是电源引起的自动开机吗?

已经确定了,电源问题。
现在拆下来故障是这样的:给电源上电,风扇竟然会转,我没有短接绿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你确定是电源引起的自动开机吗?

把电源放那里上电观察,偶尔风扇自动转一下,

网友B:
不是电源吧?换个电源试过木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电源吧?换个电源试过木有?

硬定电源问题,换了电源故障解决。

网友:
有些电源用久了就会不稳定了,特别是杂牌的用到电容股的,基本上其他电路也会跟着老化,那怕全部换了好的电容,输出功率也不会达到原来的功率

网友:
想省钱,有时间就仔细研究研究。这个不光是电容老化,应该有大功率的整流二极管,振荡三极管,稳压管等有问题,重点查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