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31开机报错0187 2200 2201解决办法

楼主(2018-01-21):
前几天接到一个同行送来的联想E531的本,拆出主板一看,板号NM-A044 1.0,3V短路,换了南桥,可以触发,但没声音,看到声卡烧糊,换之,装上后不能有线上网,把小板上的网卡换之,开机报错,但按ESC可以跳过,测试无别的问题,就叫客人拿走了,过了几天,客人说不行,要把报错处理一下,上网查了一下说是密码芯片坏了,正好手上有个料板,拆之换上后,开机无报错,维修无毕。

网友:
位号:U8,p24s08a。图片不太清楚,特地说明一下~~~

网友:
UUID这些不是放BIOS里面么?狗日的联想整密码芯片里面去啦?

网友:
我上换bios没好还是报错,后来是换啦一个小芯片才好的。

网友:
多谢分享,学习了
多谢分享,学习了
多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請使用它:ThinkPad硬件維護軟盤(HMD)1.89使用圖形

网友:
这个芯片是可以编程的  可能程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