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2061wa电源板5V和12V跳变

楼主(2018-01-21):
联想20寸的,电压不稳。测全板的易损件一切OK,电源管理芯片LD7552BPS换了;光耦,431换了,启动电路中50V 22UF也换了,开关管,变压器也换了。还是不行,看了一些贴子。用代替法先换431电路中的电阻,换掉R930正常,也就是并联在431 A极和R极的电阻。险些判死刑。
芯片

网友:
电压不稳故障一般是稳压反馈电路

网友:
这电阻可能是虚焊了吧,,,,,,

网友:
换一下r914 去废板拆s级接地的电阻

网友:
不错不错,又学习到了,谢谢分享,楼主够有耐心

网友:
像这种电源毛病实在不行可以用电源模块试,三线电源模块光耦脚接上来判断是热端还是冷端的故障。

网友:
看似简单的电源,有时候修起来也不容易。楼主的经验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网友:
显示器的电源跳变,有时候很不好修。

网友:
昨天又修到一个电压跳的,是用的LD7552PS是七脚的供电电阻阻值变大造成的。

网友:
换板有时没有原装板,大小不合适,很是麻烦。坏的无法修复,只能换板了就换了

网友:
是不是稳压反馈电路有问题,你重点检查一下

网友:
这个板子 遇到的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板子的这种问题,暂时还没遇到过

网友(2018-02-22):
这种故障有时候确实挺难找到病根的。

网友:
17寸的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17寸以上的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