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E1-471G不开机维修,问题简单,图文详解。

楼主(2018-01-21):
时间:2018年1月21日
地点:广州
机器:宏碁E1-471G/ZQS
故障:不开机(大电流短路)
过程:机器接手,插电大电流。
按以往经验来看,很有可能会是CPU供电场管烧了。先拆机看看再说。再多猜测只能归猜测。
拆机,先看到隔离管附近有烧糊的痕迹,伴随一股轻微的糊味。
好吧,估计就这块的问题了,先把隔离管拆下来再说,吹了半天
终于下来了,板层直接烧糊,有料板,不急。找件搬上去。什么PQ30、PD5、PD6能换的都换,别偷懒,现在是好的,说不定过段时间就坏了,避免返修,反正也不多花这点时间。
换好后测了一下公共点阻值0.004欧。MMP、后级还有短路。
直接烧鸡伺候,一手摸到PC50发烫,测一下0.004。CPU供电附近,有可能管子也烧了,不出所料PQ49跟着烧了。换换换。换好后再测公共点阻值400多正常。通电试下待机出来了,按下开机,电流小跑。装好散热测试,打螺丝的时候再次发现有进水腐蚀的痕迹,看着不顺眼,洗洗刷刷,再换,虽然现在不影响,既然看到了就还是管一下吧,主要是怕麻烦,到时候返修回来说不准会引起其他故障。装机测试,亮机进系统,充电70%多。其他正常。
再多补偿一下这款机短路容易烧CPU供电场管PQ51。问题不大的话换了就好。还有,一修机虽说故障单一性比较多,但是并不排除问题多样性。附上修机图,图片中描述的还算清楚。
请各位路过的大哥,觉着写的还行的加加小分,蟹蟹各位。

网友:
楼主功底不错,分析的挺有条例。。。。。。。

网友A:
楼主这样修大概能收多少钱?坐标哪里?

网友B:
简单明了 客户300起  同行吗收个80顶天了

网友:
没烧CPU万幸呀。

网友:
多谢分享,学习了
多谢分享,学习了
多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样修大概能收多少钱?坐标哪里?

同行发货过来的,键盘还是变形缺件的。我心是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明了 客户300起  同行吗收个80顶天了

还好CPU没烧,要不然就凉凉了。

网友:
很少烧CPU,至少我修这种机没有烧过。

网友:
楼主条理清晰,学习了,我最怕就是几处坏,还是喜欢问题比较单一的好修

网友C: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33041-1-1.html 抄的,要付出沉重代价
尤其是认证会员,诚信是根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33041-1-1.html 抄的,要付出沉重代价
尤其是认证会员,诚信是根本!

谢谢大佬关注和支持,这波操作简直了。

网友:
简单明了   楼主功底很好

网友:
这机子遇到过,修好了,但是充不了电,也是那个位置的CPU供电管,但是充电问题没有解决,和客户说电池坏了!

网友:
在广州做事 觉得等于没做 累又不得什么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