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45耳机无声音

楼主(2018-01-21):
nm-a321 喇叭有声音耳机无声音  耳机口换过一样有没有修到过得呀 这种图纸也很难找呀

网友:
换声卡噻!识别到耳机没有?

网友:
PLUG-IN 检查。。。。。。。。。。。。。。。。。。。。。。。。

网友:
记得这个机器有小板的,换一下就行

网友:
检查一下,UG_IN信号,可能是这个信号上的电阻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