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35不显

楼主(2018-01-21):
接到机,拆开看到是N10M显卡,而且硅胶干了,风扇堵了,外接正常,本屏不显,量都不量,拆主板直接上BGA,相信很多喜欢修通病的也会这么做,修太多了,也越来越板斧了。实事并非这样,加焊了也没亮,故障一样。最后量到是无LCDVDD电压,无屏时钟电压,这款机不读屏是不会出屏电压的。就是一个上拉电阻坏了,拆了键盘就可以量到,本来按步就班的修更省时间的,哎,以后还是少板斧。

网友A:
哈哈。 判断失误了。小伙子  还好GPU 没被整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 判断失误了。小伙子  还好GPU 没被整报废

在市场板斧机太多了,搞久了,人也呆板了

网友:
有同感呀,习惯性做法太多了,以为什么都是通病,还是要按条件判断

网友B:
大哥你至少上的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你至少上的图啊

忘记了,但一般做维修,读屏动作那两条信号线还是认识的吧,就是这个信号的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