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这个代码什么意思 用固态启动开机就这样了

楼主(2018-01-21):
这个代码什么意思 用固态启动开机就这样了

网友:
什么鬼,完全不懂呀。。。。。。。。。。。。。。。。。。。。。。。。。。。。。。。。。。。。。。。。。。。。。。。。。。。。。。。。。。。。。。。。。。。。。。。

网友:
拍得太模糊了,如果是0X0000007B代码的话,你可以通过修改BIOS的硬盘ACHI模式选项来消除.

网友:
个windows10'分区格式改下。还不好。就是硬盘的事

网友:
驱动冲突导致的蓝屏。 你图上显示ASIO.SYS文件导致的蓝屏。 ASIO.SYS是声卡驱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