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H341A编程器刷TTL的问题

楼主(2018-01-21):
V星主板的bios挂了,网上买了个编程器回来,V星的bios是焊在主板上的,只能刷ttl了,不过tb老板说ttl它不提供技术支持,现在主板的端口跳线都按照网上的资料接好了,端口也识别了。就不知道用什么工具刷啊.........店老板说刷ttl不是用刷24/25的那个软件刷的,那到底是哪个软件?求教!!!

网友A:
你还是送修吧,主板上不带TTL接口的,你没风枪根本没法拆下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送修吧,主板上不带TTL接口的,你没风枪根本没法拆下BIOS

有jspi1接线柱的,也按管脚跳线了,但是芯片型号识别不了,写入提示请正确放置什么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