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0LD 2.1触发到0.035A掉电

楼主(2018-01-21):
X450LD 2.1触发到0.035A掉电,待机时3V,5V正常,按开关时3V5V掉到1点多少V,内存供电有0点几的电压,测开启都正常。有遇到过这样的吗?

网友A:
我上次的就是这样,把桥换掉就行了:lol:lol:lol

网友:
测南桥的条件,再测一下有没有南桥有没有发给SLP_S4信号给EC

网友:
测南桥的条件,再测一下南桥有没有发给SLP_S4信号给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的就是这样,把桥换掉就行了

你上次换的什么型号的桥?

网友:
华硕的机器 不好修啊、、基本都没图纸。。。你测量下这个机器是不是有短路啊。。要不为什么按开关后 3V 5V还会被拉低呢

网友:
你测量下这个机器是不是有短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