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010 集成显卡,去掉集成显卡0752001的坑爹现象~~~

楼主(2018-01-21):
上周一个客人拿来一个DELL M5010的机子,开机嘀嘀的报警,不用开机就知是显卡坏了,由于客人说这个电脑用的少,所以不肯出价,谈好价后,拆出主板,发现是集显07520001,并有一个显存,用风枪加热下001,开机可以显示,001直接做无铅BGA,装上测试亮机,叫客人拿走,过了三天,客人又来了,说是又不亮了,拆出主板后,现在还是001坏了,直接又换了一个001上去,电流直流跑到0.8A不动,用开关键按下关机键,电流跑到0后马上又跑到0。8A,拔掉内存与CPU,开机自己动上电到0。2A,按关机键电流跑到0,然后又升上去了,真是怪了,没见过这个问题,换了内存与CPU,故障一样,心想是不是火太背,把南桥搞坏了,拆掉南桥,上电直接跑到0。13A,看来哪里有短路啊,摸到CPU电源芯片与时钟芯片有点发热,想着先简后难,先拆掉时钟IC,拆掉时钟芯片后,上电还有0。1A,没办法,再拆掉EC,NPCE781BA,没待机了,换了一个EC,装上,还是一样,NND的,真麻烦。然后再把时钟芯片装上,把南桥做了一次有铅装上,上电与之前一样0.2A,按关机键后,电流从0又跑到0。2A,都想着要换板了,真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把001重做有铅装上,装上CPU与内存,直接亮机了,可以关机了,测好OK.实在想不到,集显的001拆掉后关不死机,自动上电0。8,关不死。望各位高手解释下怎么回事国,实在想不通~~

网友:
这个太吊了,技术师,膜拜膜拜:lol:lol:lol

网友:
N5010 和M5010 这2款主板  我是搞怕了

网友:
不是一直搞的北桥吗,为何怀疑南桥上面去了呢

网友:
关不死机 。感觉应该是不是RTC电路(上过BGA)或者是BIOS问题,感觉电流偏大,会不会是二级电压先出来导致关不死啊

网友:
早些日子要发现这个帖子就好了呀。好几台了这种现象没搞好。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没怎么看明白,到底是修了哪里修好了。。。。

网友:
是显卡BGA没做好,做好就行了,坑的就是拆掉集显后,插电自动上电,并且按关机键后电流降为0,手一松就又升上来了,修了多年电脑,没见过这个问题,之前都是拆掉集显,上电后,按键可以关机,可以触发,但这个就是自动上电~~~~~~~~~~~~~~~~~~~~误导自己了

网友:
这个机器的显卡和北桥都用不住,单独换价格也不便宜

网友:
M5010不知道给维修人赚了多少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