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心的技嘉GA-P75-D3维修

楼主(2018-01-21):
一个客户的主机,GA-P75-D3触发不跑马无限重启,检测无明显短路,供电除CPU供电 没有其他都有,查供电芯片开启等条件,就是没有PG,参考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7122-1-3.html这位还有这位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80422-1-1.html
的贴子,就是没有开启,搞了一下午,
突然想到今天修一批H61的主板有几块是BIOS芯片引发的奇葩问题,死马当活马医。。。。
就修好了,明天在测试一天

网友:
感謝.m_bios寫入和pg信號修復。 謝謝你的教學。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所以说就是BIOS的问题了

网友:
请问师傅是bios芯片坏引起的没有开启信号还是重写程序就可以解决?

网友:
bios芯片也会引起电压芯片没有en   很奇葩的故障。。下次遇到了,可以试试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
技嘉主板BIOS程序坏确实会引起的没有CPU供电的

网友:
BIOS引起的开机重启多着呢!!!呵呵

网友:
为什么技嘉主板的BISO 这么容易坏呢?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让我长知识了。

网友:
BIOS坏还能引起无CPU供电?真是长知识了,以后看来也要注意。

网友:
一般都是换主板

网友:
看不懂……换BIOS芯片 ????解决 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一块重启故障的主板  我也试一下

网友:
我遇到很多放放电解决的,最后还是要刷一下BIOS才好,不然老是各种问题

网友:
现在这主板修的很少了

网友:
一般电压正常就先刷BIOS试下,有意想不到的结果出现。

网友:
学习了  bios会引起重启·感谢分享

网友:
请问楼主BIOS芯片还是BIOS坏了?

网友:
我们这种小小白先看,学习下思路

网友:
是要重新刷BIOS吗?主板不启动能不能刷?

网友:
技嘉BIOS还是很多问题的

网友:
BIOS芯片坏,有几块换芯片才解决

网友:
谢谢楼主,谢谢楼主的分享,让我长知识了

网友:
这个诊断卡可以,PCI-e也能用吗

网友:
我有一块GA-Z77P-D3也是不断加电重启,我也试试看,受教了。

网友:
恩,都找不出原因了,请使用刷BIOS这把斧.

网友:
重新刷写BIOS 的经常遇到,坏BIOS芯片的还真不多

网友:
现在好多问题,最后还是要刷一下BIOS才好,

网友:
这bios也  PG有关么??不太可能吧

网友:
修妓嘉的BIOS一类的问题建议拆掉一个只用一个主BIOS就行了

网友:
想CFT3I 15-EU5-011000的CPU 供电应该... 2016-04-23 联想cft31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主板BIOS程序坏确实会引起的没有CPU供电的                                                          ...

部分芯片组的是这样吧。觉得这样设计似乎不合理

网友(2018-02-22):
这是简单的,快速维修啊,这技术行啊

网友:
请问师傅是bios芯片坏引起的没有开启信号

网友:
技嘉的确是好多bios问题还有com芯片问题啊

网友:
一般更换主板了 不值得维修了

网友:
我不会修板子,但是这里的文章都写得非常棒,有必要学习学习

网友:
GA 的 BIOS 坏的多

网友:
这种机器一般都是三板斧下去再说 再来查查usb检测的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让我又增长了经验!!!!!!

网友:
CPU供电没出 没PG是正常的 不过还是被LZ发现了问题 恭喜

网友:
技嘉的有双BIOS的主板,恢复就行。

网友:
这款主板的BIOS芯片坏 我也遇到好几个 算是通病吗?

网友:
感谢分享。。。。。。。。。。。。。。。。。。。
受教,受教!!

网友:
bios会引起重启学习了

网友:
楼主BIOS芯片拔掉,会一直重启吗?

网友:
BIOS引起技嘉主板没CPU 好奇葩的故障

网友:
技嘉的双BIOS然并卵 没多大球用

网友:
有时官网下载都有不行的

网友:
bios芯片也会引起电压芯片没有en 很奇葩的故障。。下次遇到了,可以试试

网友:
机器已经很老了机器已经很老了机器已经很老了

网友:
这种故障也会有啊,以前还没有遇到过,以后会注意了

网友:
技嘉还是BIOS坏了还很多经常遇到

网友:
直接把BIOS芯片更换掉了么···········

网友:
技嘉的主板,每次都要怼一次BIOS 说不定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