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3441 不亮机求助

楼主(2018-01-21):
笔记本 DELL 14-3441
板号  :13283-1
笔记本能开机也能关机  DELL的机子一般都是这样
电流跑 0.11-0.52-0.62停住,
BIOS已刷 ,还是淘宝购买的  不过刷了电流是一样的,便是风扇声音明显变大,有点狂转的意思。问卖BIOS的说,要按FN+X.
显卡也用风枪吹过,没有变化。后来CPU也吹了,没有变化。
供电都正常的啊
现在没有思路了,请教遇到过这类问题大哥们。
附上淘宝购买的BIOS 和原机备份的BIOS
数字的为心买的BIOS,另外一个为备份出来的

13283-1 .rar

网友:
内存换了没有,还有内存电路。。。。。。。。。。。。

网友:
没有想到 这个电流其实已经亮机了,我外接了一台HDMI的显示器,亮机了,换了内屏

网友:
A4的机器这个电流就是正常的哦.........................

网友:
屏坏了么

网友:
显卡,屏,屏线,屏上的供电都来了吗

网友:
那是内存条问题咯

网友:
内存没有问题的,  结果是屏的,换张屏亮了

网友:
就是屏坏了,屏本来要留到修看看的,结果顾客拿 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