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上CPU时CPU供电偏低

楼主(2018-01-21):
接修THINKPAD E40一台,上电0.6不动,测CPU供电偏低,PL13.PL14都只有0.8v,CPU供电芯片62882,1脚PGOOD正常3.3v ,17脚VIN正常19V,16脚VDD正常5V,25脚VCCP正常5V,

求大神指导,还需要测那些条件,感谢

网友(2020-01-02):
换颗CPU试试。

网友(2020-02-26):
我也遇到过

网友:
动态电压吧  应该算正常吧

网友:
E40好像CPU旁边有个保险容易坏 楼主是不是方向不对

网友:
换颗CPU试试

网友:
换个U试下啊

网友:
电压应该属于正常吧  换个CPU看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