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P扩容后不认卡维修过程

楼主(2018-01-21):
同行拿来苹果16G想扩成128G, 好吧,先拍照序列号,蓝牙等等,拆机 868风枪调到220度,刮边胶,调到320度,均匀旋转吹硬盘,35秒左右,试探撬硬盘 拆下来的硬盘有点掉漆,不过不要紧,加点绿油固化下 ,将拆下的硬盘接到硬盘测试架上,备份出底层数据,然后写入新硬盘中, 风枪调到300度,将新硬盘焊接到主板上,再进行刷机激活时提示无SIM卡,我了个去滴。。。。上网查一下,将硬盘右下角保护管去掉后认到卡 ,成功激活搞定。

网友:
高手在人间厉害。。。。。。。。。。。。。。

网友:
同样扩容了一个6s,也是不读卡,拆了sim卡保护二极管还是不读卡。。。

网友:
同,我也干过,不过我那个是SIM卡槽一个针脚塌下去了:daxiao:,我量到有值,所以拿镊子给它挑了起来,就OK了。

网友:
868的风枪就是稳,我一直用861D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