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 FAN ERROR

楼主(2018-01-21):
各位 大师
求助 X200 开机 报 FAN ERROR 然后关机
我就换了风扇 还是报错 。供电 高电平一下 就 没了 信号脚 无电平 报 FAN ERROR
我换回 原来的 供电 高电平 下 也没有了 但是 信号脚 有几个 方波。 报 FAN ERROR
请教 各位
求助

网友:
BIOS 16脚的 U44 也重新 刷过了 还是 不行、

网友:
新手也来过来学习下了, 这个问题比较麻烦难处理啊

网友:
已经修好 1 换原装 风 扇 2 写BIOS

网友:
查风扇转速电路试试,不行换H8试试

网友:
我一般就是这个原装风扇打点机油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