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
请教个问题u盘变raw 0字节

楼主(2018-01-22):
一个联想16gu盘。格式变raw ,成0字节,请问高手们是主控坏了吗,里面重要资料,换主控芯片好,还是取下flash 芯片,换到另一个好的u盘上,那个保险点
芯片

网友:
等大神出手,偷学下

网友:
换了你也取不出里面的数据!别折腾了,丢给本地专业做数据的,这种也要看运气,还不一定能恢复呢

网友:
你可以先按RAW的方式处理下啊,不能格式化或查找不到分区在考虑主控

网友(2018-06-23):
先做个镜像出来后然后就可以开搞了随便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