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00更换主板后奇葩问题出现

楼主(2018-01-22):
一台联想G400电脑,原板号是LA-9631P独显 处理器应该是i3-3110,客户板子损坏严重,无法修复,给客户买了一块集显主板,板号是LA-9632P,处理器也用I3-3110上机,开机就提示如下图片。请问怎么解决?bios选项很简单。没有多余可以设置的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看看!!!!!!!!!!

刚买的主板,不敢刷bios啊,。。。。。。。

网友:
楼主你买板子的时候,卖家没和你说,HM70上不了I3吗?只能上B系列或者1007M之类的

网友:
你之前独立的应该是HM75 集成的是HM70。

网友:
芯片组太低了

网友:
  可以咨询下卖家,能不能刷BIOS, 或者看卖家怎么处理!

网友:
要么换CPU,要么换主板,,,,,,,,,,,,

网友:
你这板子是hm70的芯片组 只能上奔腾和赛扬CPU  上不了I系列  刷BIOS也没有用
换一块吧

网友:
hm70芯片组只能上奔腾赛扬,不能上I3、i5、i7,即使勉强上了也会半小时准时掉电。刷BIOS也没用。
换非HM70的主板或者换奔腾CPU

网友:
原来HM70芯片组不能上I系列U,学到了

网友:
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这是桥与CPU不支持,要换桥或着换CPU

网友:
倒霉了。。 HM70的只能上 双核的CPU, 不上上 I3 I5 的 。。 要么换桥 要么换主板。。。。。。。。。。。。

网友:
要换cpu,或者换板,刷bios解决不了。。。。。。。。。

网友:
想这种刷BIOS好像不行,不兼容,发回去重新换板子吧

网友:
都提示了HM70上不了I3,HM70只能上B系列之类,或者你换个能上I3的桥

网友:
顺带CPU一起更换哈 芯片组不支持

网友:
有没有刷下BIOS试一试呢,或者进BIOS里按F9重置一下试试

网友:
楼主你买板子的时候,卖家没和你说,HM70上不了I3吗?只能上B系列或者1007M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