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5-741G 笔记本BIOS开机次序不保存求助

楼主(2018-01-22):
ACER V5-741G 笔记本BIOS开机次序不保存求助
开机说未发现启动盘
按F2可以进BIOS改启动类型UEFI或者普通的,选完可以保存下来。
但启动顺序,硬盘一直位置第七位。开机按F2可以用F6将硬盘启动移到第一位。F10保存后,开机再进F2,仍然USB或者网卡启动排第一位。也尝试将网卡启动设为DISABLE。
有时候按F2进来后,还没有BOOT整个书签。
UEFI或者普通模式,我都试过调整用F6将硬盘启动移到第一位。F10保存后,仍然硬盘被放到第七位。。。

怀疑BIOS部分区块可读不可写,手上没有一样的WINBOND的芯片,暂时用编程器读出,然后再写回去,正常写回芯片。装机一样故障。用了另外一家G标志的BIOS芯片,写完后,按开机后黑屏,风扇转。(暂时没接可调电源,应该是没读到BIOS)

目前可以开机按F12选择硬盘启动来进系统WIN8,但不想每次都手动去按,想解决问题。

模式可以保存下来,BIOS钮电电压3.2V,是BIOS芯片坏?还是什么原因?请大家指导下(本人业余维修),谢谢!

网友A:
淘宝上买些BIOS芯片备用,你这个十有八九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买些BIOS芯片备用,你这个十有八九是BIOS问题

好吧,既然怀疑是它问题。我就用我公司的BIOS芯片试试。可能能找到WINBOND公司的。不行再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