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XPS13 L321X

楼主(2018-01-22):
各位大神    有没有遇到xps13 L321 不触发的  bios 刷过

网友:
你不查一查条件的么,直接刷BIOS?

网友:
待机电流是多少,不触发就查触发电路条件啊,干嘛先刷BIOS

网友:
补充问题  刷了一个BIOS 开机了   进了系统了测试了半天   没问题了  装上去以后突然不开机了 各待机条件满足

网友:
待机电流是多少,不触发就查触发电路条件啊,先分析开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