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怎样看待苹果的“降频门”事件?

楼主(2018-01-22):
苹果究竟在系统里做了什么样的手脚? 笔者认为没有因为电池老化而降频那么简单,懂的人来回答!

网友:
这个哪有真正懂的人啊。我只能合理猜测一下。就题主说,先不提降频这事,也不提到底有没有手脚,我个人觉得世界第一的企业,玩阴谋有些不太可信。

说说我的理解,过去智能手机初期中期阶段,系统与硬件各自迈大步子,所以随着升级,硬件软件互相吃不消。我第一次感觉到iPhone卡是什么时候,是iPhone 4S刷了iOS7,iOS7颠覆了iOS以往的界面。以前拟物界面,你看起来复杂,实际上都是画好的图片。iOS7的界面呢,大量运用半透明效果和前后层这种结构,后台模式也改成了卡片式。需要更高的GPU支持,iPhone 4S有些带不起来了。iPhone 5有4s两倍性能的GPU,非常流畅。5s更不用说了。

iOS8有啥,可能打眼看上去和iOS7没区别了。其实是iOS再次爆发的一次,给开发者开放了诸多接口,是iOS更加灵活化的一个重要转折。举个例子,像是通知下拉处理等等的功能都是这个iOS8加上去的。Metal图形技术也加入了App,说是大大提升GPU的发挥效率,可是我认为当时实在是优化很初级起了反作用。这个时候我换的iPhone 6,当时虽然是新机,但是我并没有感到很惊艳的速度。iPhone 6的处理器主要提高满载性能稳定性,算是为下一代蓄力。

iOS9,看起来还是和iOS8没区别。实际苹果把去年的Metal加进了整个系统,全部动画都由Metal来驱动,过渡动画犹如太极拳一样缓慢。优化怎么样呢,iOS9是个饱受诟病的系统。这个系统我是iPhone 6升上来的,速度没有感到明显差距。6s我没换,但试用速度很快,真的能感觉出来快,然而6s的CPU和GPU水平高了6一大一大截。

iOS10,这是我个人体验最好的一代iOS。界面增强了易读性,没有那么高的半透明效果了。个人以为Metal图形技术优化了这么几年,终于可以出师了。动画变得速度很快,完虐iOS9的太极拳动画。我换了iPhone 7 Plus,速度真的和6s分不出来,但是为什么我感到非常流畅呢,是因为动画实在是太舒服了,感觉帧数比6s更高,而且取消物理home键以后真的瞬时反应。注意,当时我从6换上来的,个人也有更新到最新系统的习惯,用完7Plus再用6,我并没有感觉到流畅度差得那么大,只是app开启速度有些慢。

iOS11,过渡动画简直要玩出花了。iPhone 7 Plus感觉到明显动画拖沓,但不是慢。最重要的是home键退化到和6s一个反应速度了!这时候因为X太吸引了,所以我又换了X,真的感觉,X的日常速度并没有7P的快,虽然因为触控反应提升更加流畅。个人以为,手机硬件终于是饱和了,苹果在收了,在追求稳定了。至于6,已经没再用到,也不知道了,最后用到的6是在iOS10.3.3,还是流畅,那种舒服的感觉,并没有卡顿情况出现,唯一差在app欢迎界面停留时间过长。

系统和硬件现在已然饱和,我不怀疑之后几年,就算买个新机器也感觉不到有多快。所以现在买个新机器,很可能撑上好几年。不过未来还有一个机器学习和AR大潮还没有完全来,现在iOS11以及A11神经网络处理器只是展示了冰山一角。

遗憾的是降频这事我没有遇到,但确实用过别人的机器卡得不像我的6。7P现在家人在用,很好用。

就像电脑这种东西早已发展完善一样,你现在买台i5的电脑和i7的电脑做做普通的工作根本分不出来谁性能好一样。你现在用7和X也不会感觉到有什么速度上的差异。但你如果用相同的视频软件编辑导出同一个视频的话,你能看到二者清楚的速度差距。只有在一些大型文件的处理上才能看到。就像手枪和火箭炮比威力当然不能只比轰豆腐。但是大型文件又有几个人会在手机上处理呢?

上面都是我根据表象瞎想的,我自己的理解而已,听个响就罢,可能有些跑题。

网友:
如何评价苹果公司对限制老旧 iPhone 性能一事致歉,更换电池服务降价至 218 元?

网友:
谢邀
不过像我这种只用过5c的人感觉没啥可说的(穷人只能在被窝瑟瑟发抖)
我个人感觉就是苹果不再那么注重以前的手机,对于以前的手机不想再优化了吧。毕竟系统优化一个旧型号的手机也要花钱,工程师也要加班,小钱钱又得少了。所以对于苹果来说就没必要优化了,直接砍砍砍吧

网友:
谢邀.
有过一个类似回答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64454773/answer/287957996
可以看看

网友:
刨除阴谋论,只能说,苹果的技术已经在显现颓势。2000多亿的美元现金储备,很少勇于创新,他在等着一项改变世界的技术,用他强大的经济基础然后压宝。互联网的apple已经逝去,财团apple渐渐兴起,以上是我的猜测。如有雷同,纯属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