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ir 暗屏

楼主(2018-01-22):
2012年air 板號820-3209-a 9(md231) 同行的机进过水,清洗过升压u9701,用电池可以开机亮屏的,但进系统超级慢,但好奇巴,一冲电就暗屏没背光出来,换过小板,和排线都一样,把小板上的排线拿掉背光就会亮,所以锁定就在主板充电的排线坐子,但测过座子的脚没短路,已经换过升压u9701,把主板放到同一型号的机器上问题一样,后来也把升压保险6个脚的ic 也换了,问题还没解决,请哪位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A:
有可能是EC程序的问题吧,一插电就把背光控制信号拉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EC程序的问题吧,一插电就把背光控制信号拉掉了

因为排线坐是管充电的灯不亮了但没电的时候插适配器好像可以充电,开始以为usb或音频短路,测过电压都有的,

网友:
因为没权限不能在mac 维修区发贴,只能在普通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