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70插外接电源降频

楼主(2018-01-22):
如题,现在问题是插电源CPU只跑3000多分,用电池跑30000分,相差10倍,插电源量CPU供电,只要1.5v。用电池CPU供电1.7v,是什么问题?是怎么检测插入电源降频的?没图纸。 刷了BIOS 还是一样的,求大神给点思路?

网友:
这个真没注意,机器只要是好的。很少注意这种问题。。期待高手来解释。。

网友:
还有这样的奇葩问题啊,没见过,期待高手啊

网友:
表示修了三年笔记本,还真没注意过这样的问题,期待

网友:
这问题还真头疼      干 桥

网友:
电池选项里改成高性能试一试,鲁大师要是开了降温就是降频

网友:
你可以用你自己的硬盘装个系统试下,有可能是系统,上次我遇到过是用电池性能就差,用适配器就不会,是系统设置到了性能,

网友:
修了 一年的 笔记本 还真没遇见这个故障 。。。。。。。。。。。。。

网友:
一般都是接电源跑分高,不接电源跑分低

网友:
ac -dc检测电路查过了么》》》》?

网友:
这个查一下ACPI,看看电源配置适配器功率

网友:
遇到过几台了,都没解决,主板是14217-1M,对应很多联想型号,都是五代I系列。感觉是通病,等图纸出来时再研究吧。
刷BIOS无效,不是进系统才慢,只要接上电源,PE也慢,在BIOS里设置选项都慢

网友:
EC没敢动,有人说有程序,有人说没有。下次再遇到准备换下TPS51624和97374M试试

网友:
还有接着电池外接电源,或是拔了电池接电源,都是慢。这机器是方口电源口的,中间针没试着有用处,费了很大劲也没找到思路,楼主解决了别忘记分享啊

网友:
呵呵   一般也没有人拿去跑分  修亮就不会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