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脑点东西特别卡 光是因为硬盘不行么

楼主(2018-01-22):
这个电脑点东西特别卡 光是因为硬盘不行么
电脑
硬盘

网友:
来人啊来人啊来人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硬盘的原因大些 也有可能是内存小的问题

网友:
呢其他东西有问题么?光换硬盘就行了么

网友:
这是4g内存 内存小应该不可能。。。。。,,,,,,,

网友:
你不说你的具体配置别人怎么给你建议啊

网友:
升级一个固态硬盘就OK啦,速度杠杠的。

网友:
这不是发图了么??????????????????

网友:
问题有很多种,如果排除肉鸡病毒、流氓软件的占用。可以看一下硬盘,最近也遇到一个硬盘C5爆导致的龟速

网友:
换硬盘就好了,内存4g一般就够用了

网友:
来自: 中国
用在上网或办公就换个固态就行了.如果要打游戏就不行A4的CPU太底了.加内存和显卡都沒用

网友:
有可能是硬盘老化了,MHDD测试还测不出坏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