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enovoA8150的BIOS

楼主(2018-01-22):
故障是黑屏,没有屏电压,没有背光开启电压,但键盘大小写可用.有短两声的DiDi........想刷个BIOS试试.论坛里有的几个不好用.

网友A:
不用找了,去淘宝弄了一个也是一样,两短报警.屏没亮.无供电,背光无开启.

网友(2018-06-12):
引用 网友A:
不用找了,去淘宝弄了一个也是一样,两短报警.屏没亮.无供电,背光无开启.

你这个搞定了么
貌似是 屏幕转换芯片的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