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丝印V5BM芯片的型号

楼主(2018-01-22):
求丝印V5BM芯片的型号

网友:
MP2121DQ
这个型号的丝印V5开头是固定的,后面的字母数字是变化的。
淘宝搜我给这个型号,芯片上面V5开头就行了。后面的不用管

网友:
脚位定义可看图

网友:
谢谢,好资料,搜遍全网也没找到,没想到万能的论坛有希望